关于齿轮与齿条配合中产生的问题,本人结构新手,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9-02-15):
这几天遇到一个难题,直接看图
如图。手动旋转两边旋钮,控制齿轮和齿条配合上下移动负载,但是现在发现负载太重,当停下来的时候因为重力会继续往下滑,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加单向轴承或者类似这样的锁紧机构。

网友:
横着的大轴,一端装蜗轮,添加一蜗轮蜗杆传动机构,一般可以自锁。

网友:
加个棘爪就行了

网友B:
上下升降是什么作用的啊,普通的可以选择蜗轮蜗杆升降减速机,非要用齿轮齿条结构的话,齿轮模数增大,增加一个蜗轮蜗杆的减速机连接齿轮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升降是什么作用的啊,普通的可以选择蜗轮蜗杆升降减速机,非要用齿轮齿条结构的话,齿轮模数增大,增加 ...

需要手动的,这个主要应用于显微镜这类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单向轴承或者类似这样的锁紧机构。

单向轴承的话,不能逆时针旋转了吧

楼主:
这样的话不能逆时针旋转了吧

网友:
单向蜗轮蜗杆类型的

网友:
想办法增加旋钮和接触面之间阻力就行了吧?比如在齿轮轴与轴座之间增加一点填料之类的东西

网友:
你这个机构有点草率了吧

网友:
在另一侧加一个一样结构,一侧上另一侧就下。

网友(2019-05-17):
增加棘轮,上升可以,下降需要按动开关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