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这款零件工艺是排的呢

楼主(2019-02-15):
45号材质,一共12件。希望能从装夹起能说详细点

网友:
割俩次,铣一刀,打孔,完毕。个人认为,因为忙

网友:
选用45厚板材,线切割加工外形,上加工中心,一序加工基准A底面,二序压紧地面加工另一面,包括打孔

网友:
首先你要说你厂里有什么设备,因为这个零件单靠加工中心也可以做

楼主:
|loveskycc发表于 02-15 16:15首先你要说你厂里有什么设备,因为这个零件单靠加工中心也可以做
我是做设计的,画出来外包给供应商做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2-15 15:38选用45厚板材,线切割加工外形,上加工中心,一序加工基准A底面,二序压紧地面加工另一面,包括打孔
请问是直接切割成型只有两个精度要求面留余量就行吗

楼主:
|xuzhuodage发表于 02-15 15:23割俩次,铣一刀,打孔,完毕。个人认为,因为忙
请问线割的话对比直接铣出来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可以焊接吗、否则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线割的话对比直接铣出来有什么优势呢

因为数量不多不方便直接铸造出来毛胚去加工,所以用整块料,因为线切割可以直接切割一块料留加工余量,如果铣的话,整块料铣下来需要的时间太长,不经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直接切割成型只有两个精度要求面留余量就行吗

直接安装左上的视图切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