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爆炸视图问题

楼主(2019-02-15):
为什么在属性里面的爆炸视图不能勾选呢?

网友A:
又没有爆炸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没有爆炸视图……

有一张装配图。爆炸不出来

网友:
你得先做一张爆炸图才行……

网友:
在装配体里点爆炸视图爆炸后解除爆炸,然后工程图这边点你想爆炸的视图,左边配置里选爆炸视图

网友:
得先爆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