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箱设计

楼主(2019-02-15):
请教一下大家,木箱设计有没有标准,装零件用的。

网友:
木箱?装零件?淘宝买一个是不是更便宜,画个图拿去加工也许可以买好几个了

网友:
GB/T7284      框架木箱

楼主:
|括弧发表于 02-15 17:12GB/T7284      框架木箱
好的多谢,我查查

楼主:
|晖晖晖_u22Ig发表于 02-15 16:28木箱?装零件?淘宝买一个是不是更便宜,画个图拿去加工也许可以买好几个了
800多公斤的,淘宝那种木箱估计撑不住吧

网友:
只能是铁箱子,或者仓储笼之类的

楼主:
|马鞍山易联仓储发表于 02-17 19:43只能是铁箱子,或者仓储笼之类的
铁箱装零件磕碰会不会多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箱装零件磕碰会不会多些呢

有专门根据你零件设计的  或者里面加隔板,加v聊吧My115257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