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柄折叠结构方案

楼主(2019-02-15):
各位大神:本人需要设计一个折叠手柄。工作方式:手柄往后一拉,手柄就能折下来。在打开位置由于锅要装东西承重需要固定死的,不能装了东西会折下来。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太简单,可借鉴的结构很多。
承重多少?有没振动?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
”往后一拉,手柄就能折下来,……”描述的不清楚。承受多大重量?怎么固定的?还有手柄就能折下来是什么意思?折90度还是什么?

网友(2019-05-27):
描述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