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种制动设计,但是没有找到相应的液压缸,求指教

楼主(2019-02-15):
将旋转液压缸中灌满液体,将进出口接到开关阀上,当开关阀关闭时,旋转臂因液体的不可压缩性变得不可转动,当开关阀打开时,旋转臂可自由旋转;但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旋转液压缸,对液压缸的要求不高,主要是对重量和体积要求较高,重量尽可能的轻,最好1kg以下,如果液压缸太重,也可以用旋转气缸代替,求合适的设备~~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液力耦合器,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力耦合器,了解一下

体积太大了。。。

网友:
卡车断气刹

网友:
用气缸可以实现,过去石油钻机上的带式刹车与气缸连接就是断气刹车。

网友:
期待大神指导

网友:
想看看大神指导~顶一个

网友:
有点像作动器,靠伺服阀配合控制液压机构运动速率,用传感器反馈作动的位置,可以做成完美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