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啥好的方法 让这个翻臂向上旋转90度

楼主(2019-02-15):
//pan.baidu.com/s/1zHDDdq105XPLYv33arYuPA        力臂太长了,不好弄,当初是想 用气缸拉链轮(图中那2个大圆盘),发现力还是太大了,不行只能上电机了   吸盘吸玻璃  玻璃20多KG

网友:
在左边加配重

网友A:
气缸就可以杠杆的,电机的话可能还需要减速机

网友:
配重,要小气缸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就可以杠杆的,电机的话可能还需要减速机

那两个圆盘加不了多大重量,不配重。看了下,要1万牛左右的力气

网友:
用杠杆加气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圆盘加不了多大重量,不配重。看了下,要1万牛左右的力气

圆盘加再多重量,也相当于没加,参考起吊机,左边加以悬臂加配重(配重依据工况,尽量左右平衡,天平的意思)然后用小气缸,加一个连杆机构保证自由度与执行机构数目相等

网友:
力矩多长啊,算出来那么大力吗,最好加配重,工作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