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olidworks结构件画铝型材出现这种没对齐怎么解决

楼主(2019-02-15):
如图,为什么会出现没对齐的情况,求大神赐教

网友:
建模没必要那么严谨吧

网友:
差多少加长点不就好了

网友A:
能不能通过拉伸,切除补齐?

网友B:
用哪个命令画的,用焊件画的话就是3D草图的问题

网友C:
直接生成以后这种问题很正常,拿延伸切除功能修一下就行了

网友:
测量一下间距和型材的长度,可能是视觉的问题。不是的话修剪拉伸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生成以后这种问题很正常,拿延伸切除功能修一下就行了

裁剪后补上了这点缝隙但是尺寸就不对了,这个是有一点点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哪个命令画的,用焊件画的话就是3D草图的问题

有可能,不过我也懒得改草图了。标注上正确尺寸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拉伸,切除补齐?

可以裁剪补上,不过这个是有一点点错位了,补上还是不对。我把工程图尺寸标正确不管了。。。

网友:
楼主的数模是造型模块,还是?
建议用装配模块,这样可以保证数模面与面贴齐。

网友(2019-05-27):
定位不准确

网友(2019-07-31):
装配着画咋样啊

网友:
用移动面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