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的结构设计原理你知道吗?几个视频带你了解振动盘结构设计

楼主(2019-02-15):
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干货

需要视频的朋友请看回复一.振动盘简介 :

振动盘是一种自动定向排序的送料设备 . 振动盘的组成 :料斗 底盘 控制器 直线送料器等配套组成 .其工作目的是通过振动将无序工件自动有序定向排列整齐 ,准确地输送到下道工序 . 振动盘的料斗分为筒形料斗 ,螺旋,线料斗 ,锥形料斗 ,等分线料斗等五种 ; 底盘有正拉底盘 ,侧拉底盘 ,压电式底盘 ,精密底盘四种; 控制器分为普通控制器 ,调频控制器 ,分级控制器 ,带缓启动控制器 ,数显调频控制器五种 ; 直线送料器可根据客户需求订制各式各样型号直线送料器 ,也可根据产品要求订制 . 振动盘是一种自动组装机械的辅助设备 ,是一种能自动定向排序的送料设备 .能把各种产品有序排出来 ,它可以配合自动组装设备一起将产品各个部位组装起来成为完整的一个产品 .作用:广泛应用于电池 五金 电子医药 食品 塑胶插件 喷雾器 连接器 精密振动盘应用等各个行业 ,是解决工业自动化设备供料的必须设备 .振动盘辅助产品 :底盘 顶盘 控制器 直线送料器 振动平台料仓 涂层电磁振动上供料器从结构上分 :直槽往复式和圆盘扭动式 .其中直槽式一般作为不需要定向整理的粉粒状物料的给料器 ,或用于清洗 ,筛选,烘干加热 ,冷却等操作 .
圆盘式多用于需要定向整理的 ,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物料的上供料 .
二.振动盘工作原理

料斗下面有个脉冲电磁铁 ,可以使料斗垂直方向上下振动 ,由于弹片的倾斜 ,使料斗绕其垂直轴做扭摆振动 ,料斗内零件 ,由于受到这种振动 ,而沿螺旋轨道上升,直到送到下道工序 运动状态 :直线形料斗是往复直线式振动 ,而圆筒形是往复扭转式振动 .主要是由一个振动马达作动力 ,振动马达工作时产生定向频率的力,只要把振动盘看成是一个斜面 ,再对这个斜面进行物理学的受力分析 ,你就能很容易理解它的工作原理了 .振动盘电磁线圈在工作中 ,斜面受电磁力会微小的
上下振幅 ,调整振动盘的工作频率以及间隙 ,就可以实现顺利工作 .
三振动盘调整步骤与要点

(1) 确认振动本体位于盘面确实锁固
(2) 将控制器按钮调至中间位置
(3) 将电源打开 ,查看振动盘输送速度是否达到要求
(4) 若没有达到要求 ,将锁付弹片之固定螺丝松脱任意一支 ,查看振动速度变化
(5) 若松脱弹片固定螺丝 ,振动速度变快 ,则表示弹片过厚 ,适度减少弹片数量或厚度后 ,再进行步骤 (4),再次调试
(6) 反之则适度增加弹片或厚度后 ,再进行步骤 (4),再次调试
(7) 若步骤(4)的调整 ,振动速度变化不大时 ,则表示已完成弹片调整
(8) 电磁铁要对齐 ,间隙在 1---1.5mm,间隙要平行

楼主:
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YzIgEr_dEZ28p4aQbeOOg感谢支持!

网友:
自动化设备必备神器,精度与稳定性需要保证。

网友:
请教下大侠,我司现在用的振动盘出轴类产品的时候老是返料,檫点酒精或粘个医用胶带会管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增加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