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高精度小轴有谁能磨?车加工完工了,待磨。

楼主(2019-02-15):
最好上海、苏州、嘉兴、南通、无锡、宁波、杭州、湖州附近,送料上门。

网友:
要求公差是-0.001--/-0.004吗?

网友(点评):
3级了确实够高了。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的确偏高。。。。。。。。。。。。。。

楼主:
对啊,最好不要调头磨,外圆平面一次成型最好

网友A:
不说公差,这个精磨每个都测可能可以干,但是两个端面不在同一侧,不掉头怎么靠,那机床不知道该咋样才能干了

网友B:
尺寸精度这么高,位置公差没有要求吗?

网友(点评):
所以他不是说一次成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公差,这个精磨每个都测可能可以干,但是两个端面不在同一侧,不掉头怎么靠,那机床不知道该咋样才能干 ...

简单!冲子机一次加工出来!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尺寸精度这么高,位置公差没有要求吗?

有退刀曹位置度就不重要了!使用关键是13和17两个尺寸!同心度没标应该是忘了!

网友:
看图明显是外行画的。
正规机械人不会一段一段标,轴颈精度这么高,却也是个非标公差,这公差可不是千分尺能量出来的,需要上二次元,就需要取下工位测量了。需要在线量,干嘛不向标准公差靠,至少检具好买呀。

网友:
上海嘉定可以做。两个问题。
公差比较紧,不知道你用什么量具。
可能会有报废率的问题。25件估计有2-3件可能会超差。

网友:
这个类似的有做。就怕你急。

网友:
纺织电机转轴的,不过正式图纸来一个,磨好给你寄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