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一下这种器械的绳子是如何回收呢?

楼主(2019-02-16):
看它绳子的回收并不是立刻就收回,如何做到这样的回收呢?

网友A:
应该有单向阻尼结构的。

网友B:
想想卷尺是怎么收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单向阻尼结构的。

它内部应该是类似电葫芦那种出绳的结构,单向阻尼结构是放在哪里呢

网友(点评):
类似门的缓冲结构,回程在重力作用下(缸体内小孔排气增大阻力)下落速度减慢,不同的是:反向拉的时候,进气是开放的。电葫芦是棘轮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卷尺是怎么收回的

是类似这样的卡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内部应该是类似电葫芦那种出绳的结构,单向阻尼结构是放在哪里呢

配重行不行?

楼主:
我也在想绳子回收的话,它可以是加配重,也可以类似卡簧或者是拉簧。或者直接是检测传感器发送的信号,(这信号是利用拉压力传感器呢,还是扭矩传感器呢,或者是其他哪种?)让内部的电机来回收绳子,如果是利用电机来控制回收绳子,那么对信号的要求比较高,所以现在我是想参考这个器材里面的样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它内部应该是类似电葫芦那种出绳的结构,单向阻尼结构是放在哪里呢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类似这样的卡簧吗?

那好像叫卷簧

楼主:
哈哈,好的好的

网友C:
内部有扭簧用于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有扭簧用于储能

采用回收绳子的方法来说扭簧和配重相比哪个会好一些呢?

网友D:
健身器材,拉出后不随时回收?是器材有问题吧?
如果是正常的,一旦制动失效,就会是一场灾害。

网友E:
卷簧的吧
应该还有别的组合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健身器材,拉出后不随时回收?是器材有问题吧?
如果是正常的,一旦制动失效,就会是一场灾害。

您说的这现象很有道理,现在这个器械向外拉出绳子的时候,里面有电机给定恒定的力。因为里面有电机,我想知道是利用电机进行拉回绳子呢,还是其他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卷簧的吧
应该还有别的组合起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现象很有道理,现在这个器械向外拉出绳子的时候,里面有电机给定恒定的力。因为里面有电机,我想 ...

这真是浪费资源的典型案例。
混迹健身房多年,感觉本身就是消耗能量达到健身目标。
而你说的用电机当阻力真是脱裤子放屁的方式。
并且设计复杂费工费时;
放着好好的地球引力不用,非要用能源再加上超越离合器,真是有病不轻!
不知道你是看到哪里的健身房器材是这样设计的。
很想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真是浪费资源的典型案例。
混迹健身房多年,感觉本身就是消耗能量达到健身目标。
而你说的用电机当阻 ...

明白你说的意思,如果说真是做传统的健身器,那大多数都是利用配重。但是我想要的是,类似图片的样子。在我拉出绳子的时候,无论我拉绳的力度有多大,绳子出绳的速度是需要保证恒定不变的。那么我需要一个能提供阻力的东西。显然配重达不到我想要的。加电机也是设想,其实也设想过用发电机来代替电机。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