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持箱盖不倒下?

楼主(2019-02-16):
想用一个保护箱做个仪表箱,上盖下盖 用尼龙带限位90度,但上盖容易向内倾倒,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不用的时候,上下盖要能完全合上,没有空间容纳一个支撑。也许应该用个弹片什么的,但为了美观,弹片不能暴露在外。(白色的面板是自己手工做的,还没挖孔,先看看效果。)

网友:
扭力弹簧

网友:
这种问题自己去市场看看别家的箱子就能解决的呀

网友A:
限位90度不太合理吧,一个是张口太小不方便,再者,限位稍微大点就可以例如到110,就不会闭合了。

网友:
在轴上做文章。

网友:
轴上加个扭簧

网友(点评):
弹簧合页,淘宝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位90度不太合理吧,一个是张口太小不方便,再者,限位稍微大点就可以例如到110,就不会闭合了。

是的,90度 不合适,稍微倾斜点看着也方便。改。

楼主:
扭簧 有一定可行性。那就要用一根长轴 换掉原有的那两根短轴,这样中间就有一段轴空着可以装扭簧。

网友:
不如在活页那边增加个支撑什么的,限制一下角度

网友B:
lz可以看看这个木盒,有撑杆,用于展示勋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可以看看这个木盒,有撑杆,用于展示勋章。

这个好,到位两边拉住,检点易行。

网友:
六楼正解,这个动作需要好的机械配件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可以看看这个木盒,有撑杆,用于展示勋章。

这个好

网友:
换上带扭力的合页也可以

网友:
阻尼铰链,可以停在任意位置

网友:
用阻尼荷叶就好了

网友:
因为是箱子,直接打开成180度不是更省事?

网友:
角度大点就不会闭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