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海绵吸盘和真空吸盘的问题

楼主(2019-02-16):
最近在做一个课题,是用在服装分拣上的。
想用吸盘来吸取服装(包装好,有袋子,但规格不一)。我想选用海绵吸盘,因为海绵吸盘可以克服不同规格的问题。但是好像成本比较高。
如果我选用普通的真空吸盘,会不会因为规格的问题,导致有些吸盘没有吸住而导致泄压,无法吸取呢?
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建议用海棉吸盘,我之前是用海棉吸盘吸木板,效果好

网友B:
海绵吸盘是什么新产品?原理是什么?还是用真空形成 压力差还是什么?

网友C:
吸包装好后的服装袋,要看袋子的状态,饱满或中空状态效果是差异很大的。海绵吸具可以实现一套方案全覆盖,但成本确实会比较高,需要根据实际评估海绵厚度、孔大小、孔间距、是否带截止阀、真空源(电泵或发生器)等参数。注:海绵只是起密封作用,不透气。
吸盘相对比较经济,但需要根据不同物料设计吸取的框架方案。且吸盘得是软唇边规格,否则抓取会有泄漏的风险。

网友:
海绵吸盘听过,但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包装好后的服装袋,要看袋子的状态,饱满或中空状态效果是差异很大的。海绵吸具可以实现一套方案全覆盖, ...

现在还不知道,问了,还没有答复。就是咱平时买衣服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绵吸盘是什么新产品?原理是什么?还是用真空形成 压力差还是什么?

海绵吸盘也不是什么新的产品了。具体的结构原理,可以上网查查哦。楼上有为老师说得也很好呢

网友:
海绵吸盘一般适用于纸张、木材以及有孔或者无孔,凹凸不平物件的移动搬运工作。

网友:
海绵吸盘的吸力比真空吸盘大;真空吸盘适合表面比较平整的零件,比如,玻璃,而服装比较柔软,装包装袋后,表面也不会像玻璃那么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包装好后的服装袋,要看袋子的状态,饱满或中空状态效果是差异很大的。海绵吸具可以实现一套方案全覆盖, ...

学习了。

网友:
海绵吸盘比较“吃粗”能适应大部分表面

网友(2020-05-27):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海棉吸盘,我之前是用海棉吸盘吸木板,效果好

三变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海绵真空吸盘
185 4998 0086(李工)

网友:
本公司提供服装袋抓取解决方案
请联系185 4998 0086(李工)
三变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