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易动图减速机的UG画法

楼主(2019-02-16):
请问下你们画图时是直接画外壳,不用画内部就行是吗?用于毕业设计的动图

网友:
如果应用在工程上处方案图的话,电机减速机不用细化,只表示出轴方向,外形尺寸就可以,他只能作为一个小驱动部件存在,如果毕业设计看看是什么课题了,如果是深入讨论减速机内部运行方式,或者内部结构优化之类的应该细化吧,个人看法。

网友(点评):
表示同意

网友:
根据你标题来说,个人觉得画个主要部件来动画演示就好了,细节根本没必要

网友:
内容涉及这部分的内部结构的话可以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