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相关问题

楼主(2019-02-16):
最近加工件表面处理出错,材料是45号钢,本应表面渗氮的,结果改成镀镍了
怎么处理?
能直接渗氮吗?还是需要将镍层去掉先?

网友:
先去掉镀层吧

网友:
可能要酸洗 吧

网友:
先去除镀层,一般来说电镀层会影响渗氮效果,有些零件会用电镀作为非渗氮部位的隔绝层

网友:
化学材料遇到热可能会出现反应的,最好是把镍层去掉,然后再做热处理

网友:
需要去掉镀层。渗氮需要渗到钢制零件表面,而镀镍后零件表面被镀层隔离了。

网友:
去掉在做吧

网友:
要剥镀层没余量了废了。

楼主:
确实需要去掉镀层,学习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