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加大到12G后,SolidWorks编辑装配体特别卡

楼主(2019-02-16):
戴尔笔记本原先内存为8G,后来加大了4G内存,内存加完后,SolidWorks大型模型不再出现了内存值低的警告。
但是在大型装配体模式下,我画了一个1700×500的长方形,然后拉伸切除,深度达600,这个时候就卡在了拉伸切除运行中,鼠标不停转悠都快等了12分钟,才运行下去
之前没有装4G内存的时候 在大型装配体模式下有点小慢 加4G内存后反倒是慢了呢?
以下是我的戴尔笔记本全部配置
谢谢!

网友:
增加内存,检索时间加长,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加2根一样大的内存好一点吧

网友A:
这玩意吃显卡的吧?图形编辑都是显卡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吃显卡的吧?图形编辑都是显卡在计算。

加4G内存前并不那样的卡

网友B:
跟硬件没关系,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硬件没关系,软件问题

怎么调整呢?
谢谢!

网友C:
不会吧,挖个孔都卡,如果是做螺纹,估计卡成狗。不做螺纹的情况下,我的台式机R200显卡,都可以1000个零件没有丝毫卡顿,但是有2个梯形牙的情况下,一百个零件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挖个孔都卡,如果是做螺纹,估计卡成狗。不做螺纹的情况下,我的台式机R200显卡,都可以1000个零件 ...

我是在大型装配体模式下 切槽很卡

网友:
在装配图里边修改零件吗 ,我一般是引用装配的关系画草图定位,然后再打开零件图,把约束删除,添加跟装配体无关的约束,
做特征,,这样的好处是,改起来不会牵一发动全身。
如果是零件不多,标准化产品,直接装配体+参数一条龙设计,改起来的确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挖个孔都卡,如果是做螺纹,估计卡成狗。不做螺纹的情况下,我的台式机R200显卡,都可以1000个零件 ...

建模时最好不要把螺纹细节结构画出来,否则特别卡。

网友:
要加就8G,不组双通道没什么用

网友D:
电脑硬件是这样的:

1、单条8G的内存,效果是要好于两条4G的。可以理解为两室的房子,要比两间一室的房子更实用,毕竟从一个卧室到另一个卧室不用每次都打开大门对不对?

2、8G+4G的组合,在实际使用时,效果<4G+4G<单条8G,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因为CPU在处理单条内存的时候,需要的资源是标准水平,而识别多内存的时候,需要花费额外的资源去识别内存地址。同时,多内存组合就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需要照顾到水平一般的学生,所以牛逼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发呆。(4G满负荷运转,8G内存大量闲置)

3、笔记本的CPU、内存、显卡、硬盘,实际效果要低于台式机同参数的硬件,大概65%-75%的水平。

解决办法:4G内存拆了卖2手吧。

网友:
16G没感觉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硬件是这样的:

1、单条8G的内存,效果是要好于两条4G的。可以理解为两室的房子,要比两间一室的房 ...

网友:
应该和内存的单双通道没什么关系,感觉这是个bug,你可以在新环境下重装SW试一下

网友:
虚拟内存关了吗
我16g内存   占用10个g的时候  solidworks就报警说内存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