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间增加垫圈的相关疑问

楼主(2019-02-17):
两深沟球轴承之间加垫圈的目的是什么,加内圈还是外圈上?

网友A:
轴承间的垫圈是用来轴向定位的.

楼主:
附大概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间的垫圈是用来轴向定位的.

定位外圈还是内圈呢,依据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主要是根据定位精度要求确定,适度考虑安装方便.

网友:
一般是外圈,可以留少许调整量

网友B:
37.5的那个孔是润滑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5的那个孔是润滑用的么?

是的,但是可以改,轴承并排是不是会影响轴承安装游隙或者转动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间的垫圈是用来轴向定位的.

还有如果直接并排使用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调整轴向间隙定位的,精度要求高的话,还需要上磨床磨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可以改,轴承并排是不是会影响轴承安装游隙或者转动影响?

看结构应该是外圈固定,内圈旋转,如果并列,没有垫,压紧外圈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轴承的游隙,对于要求较高,速度较高的场合不合适。目前的结构看没有问题,垫刚好让润滑油脂能顺利进入轴承,还起到隔挡作用。

网友:
外圈是什么零件?是带轮吗?从局部图看轴承外圈+外圈连接的零件好像是转动的,如果内圈不转,外圈这样固定没有错,内圈不需要轴向定位了,通过内圈固定的轴向定位零件的中心油孔润滑轴承。

这个结构的左端对轴承进行轴向定位的零件(序号看不到),它的轴向怎么定位?

网友:
想多了,就是加润滑油,留点空隙,让油流到钢球处

网友:
目测有问题,会卡死的。

网友:
垫在外圈

网友:
干什么用?如果就像个马车轱辘那样用啥玩意都不加,直接两个轴承并在一块中间一根棍捅着干磨就行;还有一种是轴承中间穿的是主轴,往往对主轴的径跳要求比较高,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轴承限位了,如果是买那种现成的轴承座或者自己加工轴承座,原则都是用隔套和轴承端盖对外圈定位,再用主轴和背紧螺母拉紧内圈消除游隙,隔套加在外圈上,这样隔套外圈就是完全约束的了,径跳才能满足条件,实际使用中,有时候为了防止车间一些二愣子拼命拧背紧螺母,导致直接把一个内圈从轴承里拉出来了,也会在内圈处放置一个隔套,与主轴有小间隙,同时也与内圈有点小间隙,以此达到防止内圈脱落的目的

网友(点评):
就是简单的工艺支撑车行走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