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出厂前确实需要做切槽实验的

楼主(2019-02-17):
同样的转速,同样的进给,同样的刀具,同样的毛胚,加工最后工件切断不下来

以前这个工件也做过,刀宽3mm,切断时的转速500s,现在切断转速300,刀具一碰到工件就有崩刀的声音,而且特别大,后来更改了转速,降到110s,崩刀的声音才变小,但是还是没有上一次加工时那么小的声音初步判断是机床主轴在装配的时候有问题,因为机床在空转到500转左右的时候,就有声音,类似于共振的声音,而且以前用同样的机床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据说,一般的机床在出厂前,会做专门的切断实验,同样的程序切同样的槽,如果崩刀就可以认定机床主轴有问题,需要重新装配,但是目前的
情况还真没有确切的数据来说明机床主轴有问题

垫圈的厚度还不均匀,还好精度要求不高,勉强切下来就算完事了,精确厚度可以上磨床再加工

网友A:
换个其他材质的工件,用几个同样的转速试试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B:
机床做前期试验的毕竟是少数,因为大家都会寻求高效、设备甚至喷的漆都没干就发货!

接触过若干的生产商、大修厂,没有做试切的!

网友(点评):
我还见过产品装好,上车喷漆的。。-_-||

网友(点评):
上车喷漆+1

网友(点评):
那有可能是客户着急要用机床,特别要求的吧

网友(点评):
贪婪急迫无知短视冷漠马后炮见光死是现在很多企业的通病

网友C:
1.你这个材质没给,进给也没说
2.你这个刀的方向是不是安装反了,这个方向,铁屑就在刀的上面,反过来铁销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其他材质的工件,用几个同样的转速试试看结果怎么样?

材质没变,硬度已经打过了,和上一次加工时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做前期试验的毕竟是少数,因为大家都会寻求高效、设备甚至喷的漆都没干就发货!

接触过若干的生产商 ...

企业追求高效无可厚非,但是高品质的机床在出厂前确实应该多做一些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个材质没给,进给也没说
2.你这个刀的方向是不是安装反了,这个方向,铁屑就在刀的上面,反过来铁销 ...

刀具没有装反,转向也对的,和上一次加工的材质是一样的,硬度也测量过,两次一致

网友D:
可以查机床检验标准
记得车床(或者铣床)检验标准是18项。其中有一项是切削试验,是斜面,主要检查是否能满功率切削。意思是如果机床振动严重,将达不到额定的功率就因为振动切不了了。不过这种检验好像不是每台机床都要做。但设计定型必须做。进口机床按说每台都要做,作为打官司的凭证

网友E:
主轴打表看看间隙如何?主要看看轴向间隙如何。

网友F:
机床设备起码有出厂合格证明书,装配起码也应该有主要部件精度检验记录。不过这个切削强度检验做的还真不多,检验切削精度倒是很常见,起码要求。
这车床500空转速就有共振什么的,这机床精度太假了吧,没任何静平衡措施?
崩刀和刀的强度,安装牢固度,安装精度,刀塔刃口高度角度也关系很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企业追求高效无可厚非,但是高品质的机床在出厂前确实应该多做一些验证

我所经历的几家机床公司确实都在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公司自身的出厂精度验收,而且要写入合同的。
立式加工中心一般要做的检验
GB9061/GB21012 技术条件
GB18400.2 几何精度检验、GB18400.4 定位精度检验和GB18400.7试件精度检验。

看了下车床,需要按照GB/T 16462.6 进行试件精度检验,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所经历的几家机床公司确实都在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公司自身的出厂精度验收,而且要写入合同的。
立式 ...

有些机床厂家出于成本的考虑,能省一步是一步,这样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不正常,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没有其它机床加工时的比较,还真不好说,但是现在一比较,结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查机床检验标准
记得车床(或者铣床)检验标准是18项。其中有一项是切削试验,是斜面,主要检查是否能 ...

有些机床厂家出于成本的考虑,是会取消这些检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打表看看间隙如何?主要看看轴向间隙如何。

轴向间隙如何打表,看窜动量吗?还是看主轴端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床设备起码有出厂合格证明书,装配起码也应该有主要部件精度检验记录。不过这个切削强度检验做的还真不多 ...

出厂合格证一般都有位置精度,定位精度的检测,切槽实验检测一般没见过

网友I:
你的刀头是崩掉了?车床出厂前好像没有切割这个项目。

网友J:
请不要拿国标检验小作坊和山寨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正常,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没有其它机床加工时的比较,还真不好说,但是现在一比较,结果就出来了 ...

机床做为母机,必须经经过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刀头是崩掉了?车床出厂前好像没有切割这个项目。

刀头没崩掉,车床出厂前标准上是要有的,但是现在基本上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不要拿国标检验小作坊和山寨货。

一些大厂也省略检验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床做为母机,必须经经过检测的。

低端机床可没有这么多的检验标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机床做前期试验的毕竟是少数,因为大家都会寻求高效、设备甚至喷的漆都没干就发货!

接触过若干的生产商 ...

我们厂的机床都是要经过切削测试的,看加工出来的精度好不好,还有12小时的连续空加工运行,合格才包装的

网友L:
对于切断,主轴的径向跳动误差是关键。刀具的各个角度也非常关键

网友J:
不知楼主具体是哪一行的?对机床:如如车床、磨床等,尤其是数控机床,如:数控车、数控铣、加工中心了解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个材质没给,进给也没说
2.你这个刀的方向是不是安装反了,这个方向,铁屑就在刀的上面,反过来铁销 ...

老哥   稳

网友M:
这也许就是我常说的系统刚性的表现之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厂的机床都是要经过切削测试的,看加工出来的精度好不好,还有12小时的连续空加工运行,合格才包装的 ...

切槽实验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于切断,主轴的径向跳动误差是关键。刀具的各个角度也非常关键

主轴径向跳动误差在一般的外圆切削实验中测量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测量的圆度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楼主具体是哪一行的?对机床:如如车床、磨床等,尤其是数控机床,如:数控车、数控铣、加工中心了解到 ...

数车、数铣、数控车削中心都可以的,一般的 工件都可以试着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也许就是我常说的系统刚性的表现之一吧。

因为是比较高端的机床,所以,刚性应该是不错的,没怀疑过刚性,现在倒是怀疑主轴装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比较高端的机床,所以,刚性应该是不错的,没怀疑过刚性,现在倒是怀疑主轴装配

主轴装的不好,也是系统刚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个材质没给,进给也没说
2.你这个刀的方向是不是安装反了,这个方向,铁屑就在刀的上面,反过来铁销 ...

我也在纳闷,现在都是扣式刀座,我没看明白刀具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在纳闷,现在都是扣式刀座,我没看明白刀具的方向。

垂直于工件轴线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切槽实验有没有

切槽好像没有测试,主要是外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切槽好像没有测试,主要是外圆面

做机床的厂家,外圆面的跳动,尺寸精度等都是必须检测的项目

网友O(2019-04-10):
是不是刀尖高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刀尖高度不对

刀高已经测量过,没有问题,基本可以判定是主轴的问题了

网友P:
动平衡做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动平衡做过么

主轴做过动平衡

网友(2021-10-08):
切槽试验考核的是机床刚性,刚性不好会振刀。

网友:
切削参数可能有问题,主轴转速越低,功率越小,可以试一下,提高主轴转速、减小每转进给量

网友Q(2021-11-18):
你不会调整机床主轴吗?增加预紧力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切的工件,直径不算小,大直径的工件切断本来就容易振动,是你不会用机床,不怪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不会调整机床主轴吗?增加预紧力就可以了

主轴调整是需要专业人员来做,没有分配到的工作是没有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