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的同轴孔如何设计和加工?

楼主(2019-02-17):
现在需要设计如下图这样一个装置,灰色零件是个长1.5m,直径400mm,壁厚2mm的钢管。要在其管壁上安装两个支耳以实现绿色壁板零件能绕支耳轴孔自由旋转。支耳轴孔中心距钢管表面10mm,支耳跨距1m,单个支耳长度50mm,支耳转轴处壁厚5mm。要求两个支耳轴心同轴度0.05以内。根据后续要求可能会在中间再加个支耳。现在问题是这个钢管最终会有内压,壁厚又薄,支耳不能用螺纹方式安装,只能焊接,但焊后变形同轴度达不到,还要补加工,但轴孔距钢管仅10mm,跨距又有1m,目前协作的厂子加工不了。请问各位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有什么厂子有能力加工?坐标上海。

网友A:
焊接整根支耳空心轴,然后切

网友:
穿根轴之后焊接,轴与内孔配合公差尽量在0.02

网友:
就像装配里的现场配作。

网友B:
钢管内压多大?管壁2mm太薄了。能不能在钢管外面做个管箍,管箍壁厚可以厚一些,在管箍上焊接支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整根支耳空心轴,然后切

我和想的方法一样,不过钢管上的支耳和壁板上支耳端面有也比较高的配合要求,间隙不能大于0.15。切割时又不能对钢管本身有任何损伤,明天和厂子里的工艺讨论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管内压多大?管壁2mm太薄了。能不能在钢管外面做个管箍,管箍壁厚可以厚一些,在管箍上焊接支耳?

内设计内压要到20MPa了,即便是加了管箍还是解决不了焊后精度不够,又无法补加工的问题。

网友:
焊接一定变形,所以提供2种方法近1)根据你的强度需要能否直接环氧树脂胶粘,这样不加热不变形2)锡焊温度比氩弧焊要低不少也可以试试;大管子确实壁厚太薄,建议局部点焊加厚。

网友:
首先要解决管壁变形的问题,目前来看,很难解决,或者说,如果解决得话,费用会极高

网友:
绿板要没旋转精度,只需做轴做细即可。支耳即使错差1mm,只要轴穿过能旋转即可。有些设计,是人为增加难度。

网友:
20MPa的压力壁厚2mm有点太薄了吧,你这么大的管子是无缝的还是焊接的?不一定承受的住
你这个支耳如果仅仅作为旋转支撑,没必要0.05的同轴度那么高。
如果不怕花钱,车两个大环内径400,外径420,然后打旋转孔,然后套到管子外部配焊

网友:
做一跟工装,尺寸与你绿色板一致,支耳套在上面再与钢管焊接,拆除工装装上你的绿色板就可以了

网友:
支铰孔下加弧板,配制实焊孔。

网友:
同轴度0.05,真的有必要这么高吗?

网友:
加个圆环的箍在管外 ,点焊固定

网友:
可以点焊配作。

网友:
说说是做啥用的啊,可能设计问题。1米间隔同轴0.05...别说焊接了,同一个实体上加工这俩孔差一点的床子估计都保证不了

网友:
另外随便百度了下,随便十几Mpa的压力容器的壁厚都要几十毫米了。你这20Mpa壁厚2mm..是要变武器吗

网友:
20MPa?2mm?Are u sure?

网友:
支耳底部管的位置局部加焊厚板,再绿板套支耳配焊。

网友:
在管子上焊两个安装座,后铣削加工安装座,留定位台阶,保证精度,安装座上打螺纹孔。支耳轴孔重新设计,做成螺纹连接,锁在安装座上。

网友:
这个有难度吗?

网友:
管子材质?

网友:
我家是做超高压设备的,通常使用压力都是150Mpa 左右,根据我的经验,2MM厚 直径400  要承受20Mpa,这个难度可不小,敢问什么材料  没准我们家设备整体尺寸能有所突破了

网友:
感觉很容易变形

网友:
20MPa,壁厚2mm?没开玩笑吧

再说了,焊接,壁厚2mm,那么大管子也会变形的

网友:
做个同样的可拆卸的工装不就好了吗

网友:
你用些力在钢管上,这个同轴度就会变很多啊,为什么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