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型孔向导 DIN7991锥形沉孔

楼主(2019-02-17):
请教大神,SW中,异型孔向导,选择DIN7991标准的锥形沉孔,例如打M6的孔,默认的沉头直径只有12,这样的话使用DIN7991的螺丝,岂不是沉不下去了?头上会突出一点点啊,为什么会这样?但是SW又不可能弄错吧?另外我查了一下DIN74的打孔标准和GB152.2的打孔标准,分别是12.4和12.8,一般用哪个好?
谢谢。

网友:
一直都用ISO国际标准,管你哪个国家标准的镙钉,都能用。

网友A:
查查沉头螺钉的沉头那段距离是多少?只要螺钉能沉下去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沉头螺钉的沉头那段距离是多少?只要螺钉能沉下去就行。

设计没有那么死板的,螺钉能沉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别造谣啊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2017也是这个尺寸。13.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造谣啊

这。。。我2015版SolidWorks,我就是这个尺寸啊。。。越来越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没有那么死板的,螺钉能沉下去就可以了。

关键就是按照SW的打孔,会沉不下去,我就想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SolidWorks 应该数据错了,目前DIN 7991已经撤回,由DIN EN ISO 10642代替。
DIN74中Type F 定义了DIN EN ISO 10642对应的尺寸,和楼上新版SolidWorks对应相同。
所以,是SolidWorks数据有错,楼主二维图标注的时候改过来就行吧,三维模型不准确问题不大。

网友:
造谣,我一直用的DIN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使用的人(也许是另外的使用者)改了这个尺寸,看看有没有恢复默认就知道是不是按标准来的了

网友:
可以自定义尺寸。

网友:
自己定义尺寸

网友:
我做了也象楼上的那样是13.71.不知你的为什么是12

网友(2019-04-28):
还有锥形沉头孔,里面类型太少了,还是什么木螺丝自攻螺丝的,想问下怎么增加该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