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渐开线花键的疑问

楼主(2019-02-17):
今天看到一个花键的标注为“9T  16/32DP”。想问一下,这些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
9T 16/32DP表示径节制渐开线花键,这是SAE花键。9T表示花键的齿数是9,16/32分数中的分子是径节,径节的大小决定了节圆的直径;而分数中的分母通常是分子的两倍,分母是残余径节,它的作用是控制齿槽的深度。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2-17 20:249T 16/32DP表示径节制渐开线花键,这是SAE花键。9T表示花键的齿数是9,16/32分数中的分子是径节,径节的大小决定了节圆的直径;而分数中的分母通常是分子的两倍,分母是残余径节,它的作用是控制齿槽的深度。
厉害,长见识了,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