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联接的锥度大小和轴向长度

楼主(2019-02-17):
内锥套主要会承受冲击弯矩,我根据受力方向,认为它无论多大都不会导致自锁的锥度联接松开(选锥度1:10或1:5),但需要网友前辈们确认下这两种锥度方案妥当吗?到底该选哪个锥度?还有这些主要条件:
内外锥套需要经常手动快速拆卸,包括轴向冲击来解锁;
配合时靠几十N的外力快速装上并自锁,
材料都是用7075铝,锥孔没法磨。
配合的轴向长度越短越好,内锥套里的钛合金管外径20。
另外,想问下单件生产锥度联接件时要不要在图纸上限定它的具体形位公差?因为是外协生产,限定后不符合他们生产情况就尴尬了。

网友:
根据GB/T 12360的要求,相配合的圆锥应保证各装配件的径向和(或)轴向位置。标注两个相配圆锥的尺寸及公差时,应确定:

具有相同的锥度或锥角:

标注尺寸公差的圆锥直径的基本尺寸应一致;

确定直径(图a)和位置(图b)的理论正确尺寸与两装配件的基准平面有关

b2d1d16j

查手册,有标准

网友:
你查下胀紧套联接(无键联接)的资料,胀紧套联接不需要过盈配合那么高的精度,联接拆卸方便。

网友:
好象手册上的标准尺寸。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8 05:55你查下胀紧套联接(无键联接)的资料,胀紧套联接不需要过盈配合那么高的精度,联接拆卸方便。
胀紧套的径向尺寸太大,重量也太大,恐怕不适用呢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02-17 22:06根据GB/T 12360的要求,相配合的圆锥应保证各装配件的径向和(或)轴向位置。标注两个相配圆锥的尺寸及公差时,应确定:

具有相同的锥度或锥角:

标注尺寸公差的圆锥直径的基本尺寸应一致;

确定直径(图a)和位置(图b)的理论正确尺寸与两装配件的基准平面有关

b2d1d16j

查手册,有标准
那达到多大的锥度可以抵抗弯矩呢?或者说锥度联接不会因为弯矩而解锁呢?

楼主:
补充下,配合处仅仅是锥度面,没有端面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