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孔距问题

楼主(2019-02-17):
毕业设计是设计一款滑动导轨,请问导轨的孔距怎么算

网友:
不用算,这个是外购件,查选型样本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02-17 22:06不用算,这个是外购件,查选型样本
毕业设计能用他们的选项手册吗。。。还有孔的尺寸是不是就是螺钉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毕业设计能用他们的选项手册吗。。。还有孔的尺寸是不是就是螺钉尺寸

没注意看,还以为你要选个导轨,你参照选型样本设计孔距吧,这个我个人觉得没必要专门计算,多宽多高的导轨你按照接近的参考就可以了

网友:
没接触过,不过如果毕业设计需要计算过程,我认为可以按照导轨倒置情况下,标准长度,最大负载所需力的大小计算螺钉数量,然后均布螺钉,得到孔距。这个结果最好和成型的导轨相比较,如果不同就增加安全系数。
计算得到的结果可以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我也挺感兴趣的

网友(点评):
设计内容包括导轨选型和校验,选型通过以后螺钉大小和间距布置就都按产品样本规定了并不需另外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还以为你要选个导轨,你参照选型样本设计孔距吧,这个我个人觉得没必要专门计算,多宽多高的导 ...

小哥哥,你买来的不也是人家设计的?你毕业设计难道就把发票复印件交上去吗?

网友:
你是什么导轨?线轨还是光轴?确认好之后查人家选型手册,银泰,上银都有手把手教你怎么选型的,照抄然后修改。

网友:
人家题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导轨,滑动导轨,确定孔距离

网友:
计算肯定要受力分析之类的

网友:
这个是有标准件的吧

网友:
我记得 理论力学上有一例题 就是 计算孔距的  要用微积分推导公式的   在这问不如去翻翻书

网友:
参考别人的产品选型手册啊,各种参数都给你解释得明明白白

网友:
人家不是说毕业设计了嘛?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让人家直接用样本?直接选个上银导轨,然后论文怎么写?

网友(2019-04-06):
孔距排布首先肯定你要便于加工,第二要根据实际的安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