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油缸型号含义,谢谢!

楼主(2019-02-17):
油缸YGB/YGB-80*45*400-ST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我一个做油缸的都不知道......

网友:
看品牌,然后再去看品牌目录就行

网友:
一般是缸径和行程吧,最好问厂家。

网友A:
各个品牌会有差异:
YGB/YGB-80*45*400-ST
执行标准:日本JISB8354-1978
YGB——拉杆缸(4杆),额定14Mpa,耐压21Mpa
80——缸径
45——杆径
400——行程
S——缸尾单耳式
T——对应缸尾单耳式,尺寸代号

网友(点评):
热心的大牛

网友:
这个看品牌啊,我只能猜测数字80*45*400,缸径80mm,杆径45mm,行程4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品牌会有差异:
YGB/YGB-80*45*400-ST
执行标准:日本JISB8354-1978

最后的T感觉应该不是尺寸代号吧,因为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