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前辈给小弟指导一下(关于电机选型)

楼主(2019-02-18):
请问各位前辈、高手这个该怎么计算呢

见图片描述

见图片描述

连杆滑块模型

连杆滑块模型

网友A:
600r/min   可以用步进电机
没有详细算,大概估计 80步进就可以

网友:
看到‘跪求’二字,可以不予理睬

网友B:
功率=F*V,最大拉力,最大速度,留点余量就行吧

网友C:
步进电机最大速度600转/秒。实际超过300转/就容易丢转了。即输出脉冲与执行脉冲有差异。所以不建议用步进电机,考虑用伺服电机,力量大小就需要你去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r/min   可以用步进电机
没有详细算,大概估计 80步进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最大速度600转/秒。实际超过300转/就容易丢转了。即输出脉冲与执行脉冲有差异。所以不建议用步进电 ...

请问这个该怎么计算呢?能详细计算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F*V,最大拉力,最大速度,留点余量就行吧

这种不是应该用转动惯量、转矩这类的来计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不是应该用转动惯量、转矩这类的来计算吗?

你需要的功率/系统效率*1.2系数=电机功率,可以分配转速和转矩,一个意思

网友:
是个偏心机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最大速度600转/秒。实际超过300转/就容易丢转了。即输出脉冲与执行脉冲有差异。所以不建议用步进电 ...

确实转速高了容易丢转堵转,问题来了,如果加速曲线平滑,是不是能好一些

楼主:
是的 请教一下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我觉得首先计算轮盘和滑块的转动惯量,然后根据交角速度与惯量求出扭矩,然后通过选型确定合适的步进电机即可

网友D:
楼主还需要给出滑块的目标速度曲线,受到的负载力多大,假如滑块的速度没有要求的话,那驱动电机匀速转动即可,电机的驱动力只需要克服系统的惯性力即可,那可以找一下一个完整的运动周期内,电机所受的最大惯性力F多大,F*v*安全系数(比如1.5)可以得到电机的额定功率,然后就可以选电机啦。不过建议选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容易丢步,而且噪声也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需要给出滑块的目标速度曲线,受到的负载力多大,假如滑块的速度没有要求的话,那驱动电机匀速转动即 ...

受教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