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板厚和开孔大小的联系吗?

楼主(2019-02-18):
比如10的板厚开孔是不是应该有个区间比如可以开M8-M12(这是我本人设想),具体查了下机械设计手册并没有看见

网友:
只要保证有效螺纹数就行,最小别小于3个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确实机械手册上没有,因为螺栓孔的受力是千差万别的,不同行业的螺栓选择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能凭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这个并不是孔大小和板厚度的关系呐兄弟

楼主:
我意思是10的版后可以用M8-M12的螺栓,就是说可以开10-14的孔大小,并不是开螺纹孔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10的版后可以用M8-M12的螺栓,就是说可以开10-14的孔大小,并不是开螺纹孔的意思

那随意

网友:
没什么关系吧。楼上说了,螺纹圈数不小于3圈。至于选M几的螺钉,得校核一下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08190fdad05abe23482fb4daa58da0116c171fcd

网友:
要保证有效牙数及受力强度。

网友B:
如果冲压,激光加工就有关系。

网友C:
攻丝的话保证螺纹有效圈数,可以参考参考螺母厚度,只是开通孔的话没啥限制吧,你看人家垫圈的厚度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冲压,激光加工就有关系。

那个我知道,我也有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攻丝的话保证螺纹有效圈数,可以参考参考螺母厚度,只是开通孔的话没啥限制吧,你看人家垫圈的厚度才多少

意思就是螺母多厚板就多厚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螺母多厚板就多厚把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只是说个偷懒不计算的方法,但要精确的话就计算到底需要多少有效螺纹圈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只是说个偷懒不计算的方法,但要精确的话就计算到底需要多少有效螺纹圈数呗

这种螺纹去计算其实是没办法计算的,之前我们公司一个产品部件也是计算落实螺纹强度的,和实际测试结果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