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左右跑偏

楼主(2019-02-18):
关于皮带跑偏问题已经困惑很久了。大学课程中学习的是“皮带跑紧不跑松”,另外许多皮带输送机设计手册中也是这么写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的左右来回跑偏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求解释,先谢过了!

网友:
原因有很多,但是实际设计中都是想方设法的不让皮带跑出来;

网友:
坐等大牛解答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带材纠偏的论文你搜索一下,他们把原因分析的都很透彻

网友:
有很多种方法吧,纠偏器,加挡边。重要的是两轴有平行。

网友:
你说的跑紧不跑松,在实际生产中是有应用的,那就是带轮做成鼓形的。

楼主:
很谢谢大家,我在去查找一下。

网友:
兩種解決方法:1,軸作成鼓型的,適用於普通平皮帶。
                      2,選用帶中心肋防跑偏皮帶,相應的軸中間也要做凹槽。

网友:
平行度,变比,张紧力等

网友:
你把主动滚筒的直径宽度壁厚例出来,我给你画一个防跑偏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