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9-02-18):
请问大家图片中黄色的是那种塑料材料,有弹性,耐磨,厚度2MM左右

网友A:
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度啊?

网友B:
可能是聚氨酯

网友(点评):
对,也有可能是尼龙

网友:
不清楚,等大神解答

网友C:
环氧树脂?

网友D:
是环氧板吗?

网友E:
应该是 PTFE 聚四氟乙烯板材.

网友(点评):
应该是,耐热耐磨自润滑

网友F:
个人认为是聚氨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一定的硬度啊?

对,他这个是刷锡膏的,需要一定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聚氨酯

大概2MM厚度,需要一定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PVC?

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 PTFE 聚四氟乙烯板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氧树脂?

谢谢,会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是聚氨酯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环氧板吗?

可能是,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确认,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确认,不好意思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