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画了一个液压泵站,求大神指点错误

楼主(2019-02-18):
  对液压一无所知,知道错误无限多,烦请指点一下。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楼主: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楼主:
怎样才可以上链接啊????

网友A:
把你做的液压站的流程图和系统参数也一起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做的液压站的流程图和系统参数也一起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我想发3d来着,但是提示我没有权限发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发3d来着,但是提示我没有权限发链接。

从不同角度截几个向视图发上来,让大家伙帮你看看。

网友:
网盘链接也行

楼主:
发百度云链接就是说没有发url的权限。

网友:
作为一个简单的液压泵站供压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从图示看个人觉得阀块安装的油箱盖板会比较厚,整个盖板会比较重,又没有检修口,清洁检修时拆装会比较费力。
然后是吸油过滤器位置会不会偏高,油液有损耗的话,加油会比较频繁。
液位计感觉选型不太合适,与油箱不太匹配。
如果工况较差没有自循环过滤清洁的话,建议设置检修口,方便定期清洁。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这边盖板的是350mmx500mm的,厚度12,会太厚吗?检修口是否就是卸油口?然后吸油过滤器的位置我已经调低了一些。至于 液位计是因为量程太小吗?那东西怎么选型?

网友B:
第一,液压阀组不够集成,溢流阀 节流阀   换向阀  直接用叠加式可以省成本集成度高
第二,没有看到清洗窗口
第三,回油口没有只插入油液的管子,容易产生气泡
第四,没看到油箱放油口
第五,液位计安装位置太高,一般液压有加到油箱的80%为宜
第六比较致命的就是节流阀的安装位置应该是属于设计问题了,导致油泵任何时候都有压力,油温升的很快还有上面那块板12mm?   这种电机改成8mm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液压阀组不够集成,溢流阀 节流阀   换向阀  直接用叠加式可以省成本集成度高
第二,没有看到清洗窗 ...

你好,谢谢你的指点,叠加式的我会多了解一下,放油口在底部,图片没有表现出来。回油口的管子我知道要添加,但是不清楚要怎么做,是否在盖板上直接锁上一个接头连上管子就行了呢?清洗窗口是怎样的?还有就是节流阀应该要安装在什么位置合适?这方面的知识太匮乏了,手头上又没有现成的泵站,所以还请多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指点,叠加式的我会多了解一下,放油口在底部,图片没有表现出来。回油口的管子我知道要添 ...

清洗窗口  是液压上面的标准件,可以买成品。节流阀  你应该是控制油缸速度的   建议装在A,B口上,这样中位的时候泵是直接回油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清洗窗口  是液压上面的标准件,可以买成品。节流阀  你应该是控制油缸速度的   建议装在A,B口上,这样中 ...

回油管可以油路块上直插下去,钣金上打个孔。回油口切斜45度,斜口朝油箱壁这是比较标准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窗口  是液压上面的标准件,可以买成品。节流阀  你应该是控制油缸速度的   建议装在A,B口上,这样中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把最好把节流阀装在换向阀后面是吧。但是节流阀作用不是只是改变流量吗?真的会影响到压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油管可以油路块上直插下去,钣金上打个孔。回油口切斜45度,斜口朝油箱壁这是比较标准的做法

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盖板上的各个螺纹孔以及管孔会漏油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