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讲解一下不同类型的加强筋应用场合

楼主(2019-02-18):
各路大神,谁能帮忙讲解一下,不同类型的加强筋的应用场合,比如什么时候用米字筋,什么时候用井字筋,等等

网友A:
你看看《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中有关于钢结构筋板和肋的设计原则。也可以看看钢结构设计方面的专业书籍。

网友B:
这个有固定的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中有关于钢结构筋板和肋的设计原则。也可以看看钢结构设计方面的专业书籍 ...

我现在要设计工业机械臂,筋板主要用在工业机械臂的大臂上,用于在保证强度和强度的前提下,减轻重量。我看您推荐的钢结构设计规范,好像主要是桁架结构,和我的机械臂还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固定的公式吗?

不知道啊,应该没有固定公式吧,我本科的时候学过,飞机筋板多是米字筋和井字筋,因为要一个格一个格的掏空,所以加工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所以说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设计工业机械臂,筋板主要用在工业机械臂的大臂上,用于在保证强度和强度的前提下,减轻重量。我 ...

哦!设计机械臂的加强筋的设计原则是不一样的。

网友:
做三维模型受力分析慢慢改结构吧

网友:
这是根据结构受力分析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