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淀硬化型不锈钢硬度一般达到多少?

楼主(2019-02-18):
  以0Cr18Ni9Ti不锈钢为例,其经过沉淀硬化后的硬度一般是多少呢?请大家教教我,谢谢

网友A:
3系列奥氏体不锈钢无法做加硬处理

好像怎么弄也就十到二十度。。。

有些hrc硬度计甚至测不出来,一般只能测hrb硬度

网友:
沉淀硬化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系列奥氏体不锈钢无法做加硬处理

好像怎么弄也就十到二十度。。。

硬化是可以硬化的,比如做固溶强化,以后做沉淀强化。
但是硬度似乎确实达不到十几HRC,我们在奥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工艺中都没有写明对硬度的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系列奥氏体不锈钢无法做加硬处理

好像怎么弄也就十到二十度。。。

兄弟的头像很漂亮嘛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只有马氏体不锈钢才会要求HRC硬度

网友B:
首先说一下沉淀硬化,这不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他只是在不锈钢中加入其他化学成分,使其具有更高强度、韧性、耐蚀性!

你说的这种不锈钢根本就不是沉淀硬化不锈钢,你这是奥氏体不锈钢,是没有硬度要求的!

不锈钢630是一种沉淀型不锈钢,硬度达到50HRC左右

不锈钢431的中国牌号是1Cr17Ni2,这是马氏体型不锈钢,热处理后,同样的硬度也能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
如楼上朋友说的,沉淀硬化不锈钢不是热处理方法,是一类不锈钢的统称,沉淀硬化不锈钢又称时效钢,我以前常用的是0Cr17Ni4Cu4Nb,一般是在棒料(毛坯)状态进行固溶处理(切记,没有这一步后面是比较难得到时效硬度的),半精加工或精加工后进行时效处理(温度4、500°的样子),不同时效温度产生不同的硬度,比如我说的这个钢,适宜的时效温度下可以达到40HRC以上的硬度,此类钢的好处,一个是适用于一定温度的工作场合,第二个从加工的角度,避免了零件高温淬火变形大的问题

网友(2019-05-06):
请教硬度能达到那么高吗?

网友C:
我网上看了下,一般真空延时后硬度到HRC37-44,也就是HV365-435,最高是55HRC,HV600,这个测下来的硬度为何这么高?

网友D:
17-4PH材料,固溶热处理,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4PH材料,固溶热处理,没有问题的。

PH15-7Mo,相当于国标0Cr15Ni7Mo2Al,日本SUS632,跟17-4PH不是一个材料。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B:
首先说一下沉淀硬化,这不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他只是在不锈钢中加入其他化学成分,使其具有更高强度、韧性 ...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普通630材料是到不了HRC50的。。。  一般在40左右,最高做到45样子极限了

网友:
0Cr17Ni4Cu4Nb是沉淀、淬水、马氏体的不锈钢,和这个等级具有高强度、硬度和抗腐蚀等特性。经过热处理后,产品的机械性能更加完善,可以 达到高达1100-1300 mpa (160-190 ksi) 的耐压强度。这个等级不能用于高于300℃ (570F) 或非常低的温度下,它对大气及稀释酸或盐都具有良好的抗腐蚀能力,它的抗腐蚀 能力与304 和430 一样。
抗拉强度 σb (MPa):480℃时效,≥1310; 550℃时效,≥1060; 580℃时效,≥1000; 620℃时效,≥93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480℃时效,≥1180;550℃时效,≥1000;580℃时效,≥865;620℃时效,≥725
伸长率 δ5 (%):480℃时效,≥10;550℃时效,≥12;580℃时效,≥13;620℃时效,≥16
断面收缩率 ψ (%):480℃时效,≥40;550℃时效,≥45;580℃时效,≥45;620℃时效,≥50
硬度 :固溶,≤363HB和≤38HRC;480℃时效,≥375HB和≥40HRC; 550℃时效,≥331HB和≥35HRC;580℃时效,≥302HB和≥31HRC;620℃时效,≥277HB和≥28HRC
热处理工艺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1)固溶1020~1060℃快冷;2)480℃时效,经固溶处理后,470~490℃空冷; 3)550℃时效,经固溶处理后,540~560℃空冷; 4)580℃时效,经固溶处理后,570~590℃空冷;5)620℃时效,经固溶处理后,610~630℃空冷。
金相组织:组织特征为沉淀硬化型。

网友(2022-02-15):
沉淀硬化型不锈钢碰到过,我们加工的材料为17-4PH,按日标牌号就是SUS630,国标牌号是0Cr17Ni4Cu4Nb,这个材料当时我有打过硬度。加工前为棒材,固溶状态,硬度在37-39HRC左右,进行铣加工,加工性能非常差,有点像是高温合金的意思,油冷,一开始的刀具只能坚持30分钟左右,后面是换了供应商才解决了刀具问题;加工完后进行了时效热处理增加硬度,处理完后硬度在47HRC左右

网友(2025-01-10):
引用 网友C:
我网上看了下,一般真空延时后硬度到HRC37-44,也就是HV365-435,最高是55HRC,HV600,这个测下来的硬度为何这 ...

304不锈钢供应商做了热处理以后发到我这,确实硬度有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