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输出4--20ma模拟量0压力时用万用表测量的数值是4ma!plc上显示采集量是2...

楼主(2019-02-18):
称重传感器输出4--20ma模拟量0压力时用万用表测量的数值是4ma!信捷plc上显示采集量是218!这个218是什么情况!应该显示4,40,400的吗?

网友:
4-20mA是为了防止传感器断电,设置最低4mA。PLC输入AD最高数值4000,简单的做个减法就行

网友:
要加强学习一下电器知识。

网友(2019-06-10):
4-20毫安对应的量程是多少,按比例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