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硬度计

楼主(2019-02-19):
请问能随身携带的,检验灰铸铁硬度的硬度计,什么品牌的常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便携式硬度仪是leeb的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这个硬度计具体如何使用

网友(点评):
这种硬度计准确吗?

网友(点评):
选择测量标准,然后把那只“笔”的端面放在工件上,笔中心会弹出来一根针,打到工件上,硬度就会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便携式硬度仪是leeb的

便携式的都不是很准确,能量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携式的都不是很准确,能量大概

还可以吧,有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2021-09-27):
我这边也有里氏硬度计 可以给你发份产品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