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热处理方式

楼主(2019-02-19):
如图,材料分析如图,能看出是什么材质和表面处理吗?  疲劳能达到2万次的合页

网友A:
渗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碳淬火?

淬火做不出这么亮啊  2万次后表面基本没什么磨损痕迹

网友B:
1144是中碳易切削钢俗称易车铁。冷挤压工艺使得易削切钢产品表面光滑明亮,由于钢中加入硫、磷、铅、钙、硒、碲等易切削元素,使钢的切削抗力减小,同时易切削元素本身的特性和所形成的化合物起润滑切削刀具的作用减轻了磨损,从而降低了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提高了刀具寿命和生产效率。
热处理一般840℃油淬,按硬度要求定回火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44是中碳易切削钢俗称易车铁。冷挤压工艺使得易削切钢产品表面光滑明亮,由于钢中加入硫、磷、铅、钙、硒 ...

一般热处理厂能做到这些吗

网友:
4楼专业

网友:
磨过之后就很光滑了,磨损之后就光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热处理厂能做到这些吗

油淬火是很普通的热处理了,实际我怀疑根本没做热处理,材料本身强度还可以,铰链又不会太高负荷,现在很多还是滚珠轴承设计,恐怕主要是用材料易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淬火是很普通的热处理了,实际我怀疑根本没做热处理,材料本身强度还可以,铰链又不会太高负荷,现在很 ...

负荷是不高 扭力值最大10N.M以内  主要是疲劳方面要求高  一直搞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