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大圆里能放多少个小圆

楼主(2019-02-19):
工作中,碰到个问题,好久没做数学题了,都不懂算了,哎
问题是这样的:有个圆盘,想装轴承,一层能装多少个?圆盘、轴承大小就不说了,自己随便定个数值算算看,我想知道计算思路或者公式。
反过来,一层装一定数量的轴承,需要直径多大的圆盘就可以了?

网友:
用CAD放样

网友:
找个画图软件,填充阵列一下,简单方便

网友:
可以自已动动手。

网友:
自己摆摆看

网友:
计算是按给出的数值做的,随着尺寸的变化,形式也就跟着变化

网友:
详细计算有点复杂,还是用方盘子装比较好。

网友:
The diameter D of the
enclosing circle for “A” center pattern is (2n + 1)d; for “B,” (2n + 2)d;for "C"(1 + 2 n2 + n + 1⁄3)d;for "D" (1 + 4n2 + 5.644n + 2)d

网友:
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