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结构有什么标准件可以替换

楼主(2019-02-19):
轴承推动斜面,斜面对轴承有水平向左力(外加),两者长期高速运动,预计每年十万次以上,虽然滚动摩擦,还是不放心,请教大家有什么标准可靠的零件可以代替,或者斜面跟轴承材料如何选择?

楼主:
轴承受斜面水平外力10n左右

网友A: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工件表面镀硬铬 频率应该是能满足的,这样的标准件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工件表面镀硬铬 频率应该是能满足的,这样的标准件没接触过

谢谢,再请教下,轴承内径3,直接拧科M3内六角螺钉进去固定可行吗,是不是会有不垂直的情况

网友:
你这个是凸轮结构吧

网友:
描述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下,轴承内径3,直接拧科M3内六角螺钉进去固定可行吗,是不是会有不垂直的情况

M3螺钉一般实际尺寸要比3mm 略小,轴承的配合间隙 需要根据你使用的工况选择,如果精度要求不高 可以替换,如果精度要求高还是按标准加工好一些

网友:
轴承太小,估计容易坏掉的。

网友B:
轴承换成凸轮随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换成凸轮随动器

非常感谢,这个相当于带螺杆的轴承吧

网友:
一年10万次 不是很多吧,轴承的寿命计算用百万圈计算,还有工况考虑很重要,带不带冲击,影响很大。材料选择可以参考凸轮的材料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相当于带螺杆的轴承吧

不客气,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
这个有标准件吗?

网友:
直接有凸轮轴承,上某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下,轴承内径3,直接拧科M3内六角螺钉进去固定可行吗,是不是会有不垂直的情况

你用塞打螺钉就好了

网友C:
建议直接使用凸轮随动器,里面是滚针的结构,价格和小轴承类似,但比小轴承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使用凸轮随动器,里面是滚针的结构,价格和小轴承类似,但比小轴承耐用

好的 已改用凸轮随动器

网友:
日本NB直线轴承、衬套、导轨,QQ598052343

网友:
凸轮随动器

网友(2019-05-17):
话说凸轮随动器为啥加凸轮随动器呢?这个就是一个带轴的轴承,跟凸轮有啥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