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轮齿根圆疑问

楼主(2019-02-19):
当谐波传动有变位系数时:柔轮齿根圆dfg=m(z1+2x-2ha-2c),根据相关资料变位系数x取3~5,这样的话就大于分度圆直径d=mz1,请教各位

网友A:
什么情况,柔轮需要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柔轮需要变位?

按相关文献,渐开线齿形需要大变位,否则会干涉的。

网友:
如果是单级,而且结构没什么限制,应该不用吧
谐波传动压力角不是标准压力角,刀具要定制。
很难说谐波传动是正常的渐开线齿形啮合,其所谓的啮合过程是挤的过程
千万不要按照正常的渐开线齿轮啮合设计计算谐波减速器
以前好像西工大,或者北航出过谐波传动的书。西工大是沈允文,北航是王洪星(可能已经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