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小轴D8x5Omm,要求硬度HRC49-50,如何安排热理

楼主(2019-02-19):
外径要求D8h11镀锌,是先热理,留余量再加工?
还是先加工到数,再热处理?

网友:
实际都行啊,不过你那热处理范围也太小了吧?能稳定达到吗?

网友:
热处理是会变形的,有精度要求,还是留余量热处理完再精磨

网友:
你这个淬火之后再去镀锌,镀锌层还有意义吗?或者说你这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感觉矛盾啊

网友:
一是这个硬度公差太小,很难做,外行人才这么要求,二是你要求这么高硬度,表面却镀锌,表示不解,像是外行人干的事

网友:
我个人意见还不如镀硬铬

网友:
这种硬度镀铬吧,先热处理再磨

网友:
机加-热处理-无心磨-电镀。和5#同样的疑惑,这么高的硬度却要镀锌,这是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A:
一般都是先留余量,然后热处理,最后再磨

网友:
硬度HRC49-50???????
这要求太高了,这是精度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先留余量,然后热处理,最后再磨

这样做可行!

什么材质?

网友:
这个硬度还好,还不算最高的,记得刚出道时学做过模具,那个凸模都是Cr12的材质,淬火硬度达到HRC52~55度,车床师傅能拿硬质合金刀也是能干的动的,通常就几十丝的精加工余量。

网友:
可以做,感应淬火后磨,再镀锌。

网友(2021-12-30):
我这边可以做,硬度处理到HRC50样子,而且抗锈耐蚀性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镀锌。13588182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