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的轴向限位

楼主(2019-02-19):
小弟做井下辅助运输车,刚刚接触到轴承的应用,想问一下,深沟球轴承的轴向限位两端都需要限制内圈与外圈吗

网友:
端盖压外圈,轴肩压内圈,查手册看规格,别压多了。

网友:
那要看你工作受力环境,如果轴向力比较大还是内外圈都固定的好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条件需要考虑,就保证轴承不移位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要看轴的受力情况,运行环境等。拿个具体的机构,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区分固定端,游动端。分别对待,最好查看一下某个品牌轴承的手册/机械设计手册等,可以提供很多结构

网友:
如果有固定外圈,就用外圈做轴向定位,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