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工业机械臂的大臂采用什么样的筋板结构比较好?

楼主(2019-02-19):
项目要设计一台三轴机械臂,其中大臂长1.2m,准备设计成类似于工字梁形式,但是仿真发现刚度较差,想着在工字梁结构的基础上再填充一些筋板,应该怎么添加筋比较好呢?各路大神能不能提供一些案例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A:
楼主的CAE结构仿真是哪个软件做的?无论是ANSYS,还是HyperWorks,在仿真功能里面都有拓扑运算,帮助你设计出哪个地方增加筋合理。
但楼主设计加强筋结构要注意!有时为了结构需要,宁可增加加强筋的数量,而不增加其壁厚。

网友B:
主要是增加辛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CAE结构仿真是哪个软件做的?无论是ANSYS,还是HyperWorks,在仿真功能里面都有拓扑运算,帮助你设计 ...

我的仿真是用SolidWorks做的,那我换ANSYS试一下你说的功能吧,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增加辛强度。

“辛强度”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