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矩扳手选择是否合适,为什么?

楼主(2019-02-19):
力矩要求20-25N.m,

使用量程为100N.m,精度等级为3级,的力矩扳手(带表盘),

力矩扳手选择是否合适,为什么?

网友A:
量程选10-50的,如果精度要求高,选10-30(或5-25)的。具体的理由……跟用卡尺差不多,1米量程的卡尺,测量50mm的工件,肯定没有100mm量程的卡尺方便,高效,准确,对吧?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2-19 16:36量程选10-50的,如果精度要求高,选10-30(或5-25)的。具体的理由……跟用卡尺差不多,1米量程的卡尺,测量50mm的工件,肯定没有100mm量程的卡尺方便,高效,准确,对吧?
谢谢指教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2-19 16:36量程选10-50的,如果精度要求高,选10-30(或5-25)的。具体的理由……跟用卡尺差不多,1米量程的卡尺,测量50mm的工件,肯定没有100mm量程的卡尺方便,高效,准确,对吧?
扭力扳手的误差,与扭矩公差之间,是否要符合1/10?

例如,
20-25N.m公差是5N.m,
3级精度测量误差为3%,则示值为25时,测量误差为25×3%=0.75,大于公差的10%,

是否说明用3级力矩扳手,测20-25的扭矩是不够的?

网友:
量程取100N.m有点大了,一般情况下测量的最大数值为满量程的2/3比较合适。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9 21:33量程取100N.m有点大了,一般情况下测量的最大数值为满量程的2/3比较合适。
感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程选10-50的,如果精度要求高,选10-30(或5-25)的。具体的理由……跟用卡尺差不多,1米量程的卡尺,测 ...

这里有个问题的,20-25Nm本来能用个小扳手就能解决了,臂长350mm;然后偏偏选一个100Nm,臂长1000mm的;即使能用,那也太费劲了

楼主:
|小小cb发表于 02-20 08:42
这里有个问题的,20-25Nm本来能用个小扳手就能解决了,臂长350mm;然后偏偏选一个100Nm,臂长1000mm的;即使能用,那也太费劲了

感谢回答

网友(2019-09-11):
学习一下,力矩扳手使用有国家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