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锁螺丝机

楼主(2019-02-19):
新人求教:

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锁螺丝这种设备,这两天在看,发现螺丝进料批头处是用气缸下降;;而螺丝枪有的是用一个气缸下降,有的是用丝杆;;整个螺丝枪模块都是都用模组下降。

请教这二者有啥区别?

猜测:1,与螺丝锁紧的深度有关,防止压力过大损坏工件表面

           2,与螺丝锁付方式有关,锁入速度不能过快。

不懂不懂,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
气缸是浮动装置,防止压力过大,损害螺丝枪

网友:
跟环境和使用要求有关

网友:
用定扭力下压式风批,没有区别。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于一个气缸将电动批头快速提起,便于螺钉送到鸟嘴处,还有一个气缸是缓冲在螺钉锁付开始时对处于下降转动的电动螺钉刀进行缓冲吸能,同时也利用此缓冲气缸减少在螺纹孔定位不准时造成对电动螺钉刀的损坏跟缓冲弹簧功能差不多。

网友(2019-12-30):
六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