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件上料装置设计

楼主(2019-02-19):
有多种规格的镶件需要实现半自动化排序到一个固定位置,机器人实现抓取镶件放入模腔内部。请教各位如何实现半自动化操作!补充:就是把前面两个镶件如何实现自动排列到固定位置,实现机器人快速夹取。每种规格都是分开放的。一次只抓取一个!只要实现单种规格有序排列就可以!

网友A:
能否在描述清楚些个

网友:
不明白要做什么

网友:
lz是需要将两个件嵌套在一起?

网友B:
楼主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大家都看的一头雾水,能否再描述的具体些?

网友:
看图片那两种,用个阶梯轴上料,靠重力倾斜定位  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在描述清楚些个

单个镶件排列,自动送料或实现半自动亦可。

楼主:
单个镶件排列,自动送料或实现半自动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大家都看的一头雾水,能否再描述的具体些?

单个镶件排列,自动送料或实现半自动亦可。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呀,楼主的意思是找人做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