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焊接工装

楼主(2019-02-19):
现需要把带颈对焊钢制法兰与管道焊接,要求两端法兰孔对齐,法兰内壁和管道内壁齐平。现主要是 内壁齐平 想不出一种可靠的方法,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呢?可以讨论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意思?没有读明白楼主的意图,根据设计压力、公称直径DN,法兰密封面型式原则原则法兰,配管根据壁厚和公称直径选择。

网友B:
拿个轴对插下  焊接后  敲出来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有读明白楼主的意图,根据设计压力、公称直径DN,法兰密封面型式原则原则法兰,配管根据壁厚和 ...

我的法兰形式和尺寸范围  如图片所示,我现在是做焊接工装,配管的大小压力应该没啥关系,不知道这样解释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轴对插下  焊接后  敲出来就行了啊

我的管径大小如图片所示,范围比较大,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实用

补充内容 (2019-2-20 17:22):
我管径大小和法兰大小尺寸  图片有个范围的,所以是变化的

网友(点评):
你法兰是一种尺寸吗?不同尺寸 你工装要么不一样 要么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