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阻挡缓冲后不回弹的装置

楼主(2019-02-19):
各位好。
有个线体的缓冲装置想咨询一下大家。
线体常用的缓冲阻挡方式一般用阻挡气缸配缓冲器,或者直接用这种自带油压缓冲器的气缸。

现在我有个1.5KG左右的产品放在倍速链上,希望它缓冲之后不反弹。自带油压缓冲器的这种因结构用不了,而且力不需要那么大。
原定计划是用缓冲器+止回组件。不过现在还是想不加止回组件,直接缓冲后,缓冲装置不反弹。

之前搜到过一种缓冲气缸,能够做到缓冲后不反弹,它下降再顶起后,缓冲杆才会再伸出来,不过现在又找不到它的型号了,有了解的大侠帮忙分享一下。其他能做到缓冲后自锁,然后通过电或气再升出的结构或标准件也请指点一下,利用阻尼的方式也很好,谢谢。

以前也用过磁铁能够缓冲后吸住不反弹,不过现在这个是塑料的,用不了。

网友A:
woerner阻尼器 专业做倍速链阻挡器之类的产品   都是缓冲后机械限位 包装机械很常用

网友(点评):
这个有资料吗,网上搜的全是广告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erner阻尼器 专业做倍速链阻挡器之类的产品   都是缓冲后机械限位 包装机械很常用

找到那个阻尼阻挡气缸了,谢谢老哥

网友:
TWH40X30SKF,,亚德客有可调油压缓冲器,带自锁的阻挡气缸,防止回弹的,不过我没用过,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做一个小机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erner阻尼器 专业做倍速链阻挡器之类的产品   都是缓冲后机械限位 包装机械很常用

老哥认识国产牌子供应商吗,找到一个类似的供应商要900多一个。成本有点高了,领导接受成本是三百多一个。

网友(点评):
木有 我们客户一般不喜欢用国产货

网友:
感觉非牛顿流体比较适合。

网友B:
这样的米思米止回组件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米思米止回组件不可以吗?

那玩意米思米的三百一个,就算找国产几十块的,寿命也不是很好。而且回弹振动它消不了。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啊   类似拨料爪一类的机构

网友:
斜面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