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齿轮模数问题

楼主(2019-02-19):
按手册设计出的直齿斜齿轮,模数0.4太小了,怎么处理

网友A:
有可能你算错了,检查一下。或者你参考同类齿轮的设计模数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算错了,检查一下。或者你参考同类齿轮的设计模数也行。

参考同类尺寸的话 大概在0.8模左右,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现在用0.8模和确定的齿数计算出齿宽时,b=Φd*d1=20.499mm  这样的话从动轮齿宽取25  主动轮取3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同类尺寸的话 大概在0.8模左右,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现在用0.8模和确定的齿数计算出齿宽时,b= ...

小齿轮宽,大齿轮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宽,大齿轮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