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齿形如何加工和作图?

楼主(2019-02-20):
(图片)

网友A:
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作用,这样才能游刃有余的去仿制,这个应该就是为防滑、防松。齿形两边能啮合就可以,画图就画个切口圆形阵列

网友:
这是什么齿形啊?

网友:
这个一个应该是端面齿

网友:
是端面齿,不知道是哪类齿形?

网友:
应该只是起到连接作用,传递力

网友:
图很好画,加工我觉得大批量最经济快速的方法就是模拟滚齿,做一把成型滚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作用,这样才能游刃有余的去仿制,这个应该就是为防滑、防松。齿形两边能啮合就可 ...

谢谢~~就是为了防松的 参考的网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