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连续进出料真空腔的资料!

楼主(2019-02-20):
各位大神:
           想求助各位提供一些关于可以连续进出料的真空腔室的设计资料。(最好类似流水线那种的)
                 感激不尽!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想查点相关资料。
类似多腔室的真空箱,材料能直接从大气压环境下进入到真空环境下,可以连续进出的那种。
不知您有没有类似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查点相关资料。
类似多腔室的真空箱,材料能直接从大气压环境下进入到真空环境下,可以连续进出的 ...

不好意思,我没有见过。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有见过。惭愧

没关系,感谢~   我也只是想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真空腔要设置进料和出料的过渡腔。过渡腔与真空腔之间用真空闸阀隔断。真空闸阀选型注意是单侧真空还是双侧真空型。也可根据实际工艺与条件采用低成本结构的腔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感谢~   我也只是想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上多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