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安装方式一般采用哪种

楼主(2019-02-20):
和大家探讨一下,在日常非标设备开发中,直线导轨的安装方式一般采用哪种?还是直接在安装板平面固定呢?

1

1

2

2

3

3

网友:
还有一种,打旁销

网友A:
我一般习惯是第一种,大平面铣台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三种

楼主:
最好画个图

网友(点评):
和第二种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习惯是第一种,大平面铣台

洗面的深度和宽度,一般怎么设计

网友:
打靠销也可以吧!

网友:
平板铣面的要求太高,有的地方可以平板上打销孔导轨侧边靠在销钉上定位。还有精度不高的地方我们一般直接锁在型材槽里了

网友:
想问下各位,导轨侧边的止动螺丝一般在什么场合使用,是不是很少用,因为我暂时还没有见过

网友:
这跟每个人的想法不同的。

网友:
三点:靠山、迫紧、锁紧

网友B:
第一种方法不好,卡槽的加工精度会对导轨的装配有影响。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设计的,入图

网友(点评):
听说过,但是一直还没见过实际这么用的。请问那个圆锥是锥形螺钉吗?

网友(点评):
图形看不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及上开发表于 02-20 10:56长见识了,第三种
机床一般用第三种

网友:
|机械马931发表于 02-20 10:59
洗面的深度和宽度,一般怎么设计
第一种设计最差。。。。

网友:
|wn464574401发表于 02-20 11:39想问下各位,导轨侧边的止动螺丝一般在什么场合使用,是不是很少用,因为我暂时还没有见过
机床上,不过一般不用螺丝直接与导轨接触,会损伤导轨,而是用斜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法不好,卡槽的加工精度会对导轨的装配有影响。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设计的,入图

感觉这样装出来,不好看,也不耐用,,,,,我是小白,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在平面上安装直线导轨

网友:
日本机的安装方法最好

网友:
我们都是第二种

网友:
图二是一个垂直平面来限位,用一排销子代替垂直平面;另外还有把销子换成90°沉头螺丝,然后压一根圆钢。凑合看吧,没cad

网友:
个人最喜欢的安装方式

网友(2021-04-29):
你好,旁销打几个。最近用到这个。

网友(2024-12-10):
打旁销得现场打吧?装配时候打

网友:
按实际情况,不一定用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