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通过外轮自转使小转向圆心方向运动的机构求教

楼主(2019-02-20):
原理如图
小轮的外径大概在180mm左右,设计时会通过其它机构使大轮转动时,带动小转自转;
但现在要求,大轮在转动时,小轮自转的同时,需要向圆心方向运动,而且要求小转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推力在20KG以上;
现在就是想怎么达到这个要求,请各位前辈指点下,在线等!!!

初步要求

初步要求

网友A:
这个需要费点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费点时间吧

是啊,想这个有段时间了,之前想过中空型气动三爪,但是考虑到转速问题,担心寿命不长,所以想请教大家帮忙想想方案

网友B:
采用阿基米德螺旋线

网友:
之前做的一个方案里用的 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阿基米德螺旋线

但是转动起来怎么做到是往圆心方向运动,而不是像洗衣机一样,往外甩呢

网友(点评):
好好看楼上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用阿基米德螺旋线

螺旋线只解决一个问题。
lz还没交代小轮转速,还有开合周期等等。

网友:
用齿轮啊

网友:
加个传动机构,同步带,链轮都行 外面的马达带动中间的圆盘转起来 就可以推着三个轮子行走了

网友:
还有一种电动三爪卡盘,你了解一下车床的上的三爪卡盘的原理应该就知道了 你把三个爪子换成轮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线只解决一个问题。
lz还没交代小轮转速,还有开合周期等等。

小轮转速是通过大轮转动时,带动它转动的,有些像行星轮结构,开合周期这个,是人工控制的,人工关停时,大轮停止转动,小轮外往退

网友:
这个你也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轮转速是通过大轮转动时,带动它转动的,有些像行星轮结构,开合周期这个,是人工控制的,人工关停时, ...

有实物参考?
还是无中生有,你想DIY?

楼主:
您提的那几个方案,应该和要达到的效果比较靠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轮转速是通过大轮转动时,带动它转动的,有些像行星轮结构,开合周期这个,是人工控制的,人工关停时, ...

整个进刀行程,需要大轮转多少圈?小轮转向如何?
这么高的转速,还要等人工来启停?
3个小轮进刀到了极限位置,大轮继续带着小轮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实物参考?
还是无中生有,你想DIY?

目前还没发现实物,因为公司产品加工工艺那块要用到这种方式,提高效果,所以准备想方案了。
东西都是人想出来的,飞机都能上天,这社区里高手又多,肯定可以达到的

网友(点评):
肯定可以达到,但是你可能还没弄清楚你想要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进刀行程,需要大轮转多少圈?小轮转向如何?
这么高的转速,还要等人工来启停?
3个小轮进刀到了 ...

这个不是装刀具的,其实就是装三个抛光轮,给圆管抛光的,抛光轮得一直压着管自转,同时大轮带动小抛光轮周轮,这样,管不动,整个表面都可以抛完了

网友(点评):
进刀,退刀不是专指刀具

网友(点评):
@喂我袋盐 你这个脑袋转的我头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发现实物,因为公司产品加工工艺那块要用到这种方式,提高效果,所以准备想方案了。
东西都是人 ...

参数目前只有个大概,因为想着先把机构原理整出来,后面的参数,再根据公司实际产品去设计

网友B:
没有弄明白你的工况 可能不合适

网友(点评):
嗯嗯,慢慢聊才能知道lz真的想要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装刀具的,其实就是装三个抛光轮,给圆管抛光的,抛光轮得一直压着管自转,同时大轮带动小抛光轮 ...

猜到你进刀到位之后,大轮会继续带着小轮旋转。而且工件外径可能有大有小。
你打算一个动力机构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弄明白你的工况 可能不合适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8 ... .179.1a921dc4QNp2Yd
和这里的设备功能上相似,但是它装的是砂带,我们要求是装抛光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到你进刀到位之后,大轮会继续带着小轮旋转。而且工件外径可能有大有小。
你打算一个动力机构完成?
...

是的,一台电机通过皮带轮带动大轮转动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8 ... .179.1a921dc4QNp2Yd
这个原理类似,但是我们要求装抛光轮,这个装的是砂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到你进刀到位之后,大轮会继续带着小轮旋转。而且工件外径可能有大有小。
你打算一个动力机构完成?
...

一个电机通过三角带带动大轮转动,大轮转动后,通过行星轮结构,外加同步带,使小轮自转,初步想法是这样,现在就差最后小轮自转的同时,通过什么结构可以使其往圆心方向运动了

网友(点评):
留一个email,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弄明白你的工况 可能不合适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84455932523.html?spm=b26110380.sw1688.mof001.179.1a921dc4QNp2Yd
和这里抛光机的类似,只是它们装的是砂带,我们想使用抛光轮,抛光轮可以达到很好的表面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机通过三角带带动大轮转动,大轮转动后,通过行星轮结构,外加同步带,使小轮自转,初步想法是这样 ...

一个动力源就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动力源就比较麻烦

其实其它结构我们以前就用过,因该还好,就差这个了;
就是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

网友B:
你这个机构呢 在社区里是有个方案的 还是老外的 一个方案,然后有个社友仿制

网友(点评):
可以搜搜,有关键字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机通过三角带带动大轮转动,大轮转动后,通过行星轮结构,外加同步带,使小轮自转,初步想法是这样 ...

220782414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构呢 在社区里是有个方案的 还是老外的 一个方案,然后有个社友仿制

是啊,怎么可以找到?

网友D:
搞那么复杂的机械运动,还不如装多几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复杂的机械运动,还不如装多几个电机。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怎么可以找到?

其实一开始呢,那个小轮往圆心方面运动,想通过各装一个气缸推过去,但是想不通怎么接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复杂的机械运动,还不如装多几个电机。

想降本的想法,是值得提倡的。不行了再降低要求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台电机通过皮带轮带动大轮转动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84455932523.html?spm=b2611038 ...

首先要明确需求:这种弯管是可以手持送料的。像LZ之前说的要20Kgf夹紧了,就无法手持送料了,弯管不方便打磨了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应该是;
1.大轮一个动力源
2.小轮也要转,依靠大轮提供动力
3.小轮要可以轴向运动,且行程不定,还要有20N的保持压力
4.小轮要自动轴向运动、回位
前三个我能想出来,第四个还没想到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应该是;
1.大轮一个动力源
2.小轮也要转,依靠大轮提供动力

是20KG的力,另带小轮径向运动;其实和你理解的差不多,大家帮忙提提方案

网友:
三爪卡盘,本质是一样的。凸轮结构。

网友(点评):
夹紧到位之后,继续旋转

网友(点评):
那么要继续转,就整个离合,让它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想这个有段时间了,之前想过中空型气动三爪,但是考虑到转速问题,担心寿命不长,所以想请教大家帮 ...

那要有做过的经验。

网友:
直径600多,转速1200,这太吓人了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